楼主(2017-05-01):
各位大神好,有这样一个需求:员工带卡上班,进入门禁系统的时候,扫卡获得相对应的权限,使用自己的权限开启对应的仓库。系统里的数据可以增减,修改(约3000条数据)。做这样一个系统,对于一般电气工程师来说技术难度大吗?是否需要请专业人士来做吗,请专业人士成本大约多少?

网友A:
你这样的要求最好是ERP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好,有这样一个需求:员工带卡上班,进入门禁系统的时候,扫卡获得相对应的权限,使用自己的权限开启对应的仓库。系统里的数据可以增减,修改(约3000条数据)。做这样一个系统,对于一般电气工程师来说技术难度大吗?是否需要请专业人士来做吗,请专业人士成本大约多少?
有3000个员工数据?那么有多少个仓库呢?总共需要打开多少扇仓库的大门呢?有没有几百个仓库呢?表情系统只需要刷卡以后,自动打开对应的仓库大门吗?还有什么附属的控制要求呢?

我觉得你用指纹采集机来控制仓库门更加稳妥,员工的ID卡片毕竟可以借给别人使用或者遗失的。

网友C:
单一触摸屏不可以

网友B:
1、用支持RS232串口通讯的ID卡感应器,通过COM端口的数据线连接PLC控制器。
2、PLC控制器通过另一个COM端口再连接触摸屏控制器,然后PLC的输出控制端口连接所有的仓库大门电磁开关。
3、事先获得3000张ID感应卡片的ID编号,存入PLC的控制器内部,通过编制和ID感应器的通讯梯形图程序,刷卡一次,采集一次ID卡编号,在PLC内部和3000条数据做比对,获得比对结果,并参照事先设定的权限分配方案,驱动相关的仓库大门开启。

整个系统的造价,跟你要驱动的仓库大门数量息息相关!

网友D:
还需要所有的员工都打开不同的仓库?
那工程量也不小了

网友E:
个人认为还是弄个计算机更好些。

网友F:
可以再说详细些吗

网友B:
其实,考勤机+后台电脑是不错的门禁系统的解决方案,但是问题是,楼主要控制N多的仓库大门呀。

网友G:
这个最好还是ERP来搞,不同的员工不同的内部等级,不同的内部等级能做不同的事,这样划分起来都简单。。给权限就好了。

网友B:
但是ERP是不包括底层硬件的执行和驱动机构呀。
更何况,ERP本来就是工厂管理人员使用的生产管理系统,让全工厂的所有3000多名员工都拥有ERP帐号,这对于一台提供给ERP系统运行的主服务器电脑来说,压力巨大,需要购买昂贵的,专业级别的主服务器电脑才能胜任,比如IBM,联想,浪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指纹确是比ID卡更可靠,,,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了解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大神表情,一下就给出了详细的方案,,,学习了,,谢谢,如果是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来做这种系统,出场费多高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是有一些工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好的,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赞同

网友H:
建议你还是用PC系统来做,系统的数据处理量会比较大,PLC有点吃力

网友I:
用工业触摸屏做,不可取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大神表情,一下就给出了详细的方案,,,学习了,,谢谢,如果是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来做这种系统,出场费多高啊呢??
这只是理论上的设计,3000条数据的处理运算,不要说PLC,连高性能的台式机电脑都够呛。
我查询了一下,连专门制作门禁管理系统的设备,最高也就是支持刚刚好的3000条权限信息的存储容量而已。所以,你的案例,最好是用多台权限管理器,分别独立去瓜分和承担3000条权限信息。

网友J:
关键在于:
1. 有多少个仓库?
2. 仓库如何控制开启关闭?每个仓库都有门禁控制吗?
3. 多个员工刷卡后,仓库的开启权限如何分配?
其它:
1. 选择ID或指纹的差异仅在于使用的方便程度,对系统功能没有影响。
2.3000条记录用嵌入式都足以搞定。
3. 触摸屏只是一个显示和交互的终端,核心不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搞多个子站进行瓜分处理,这个方法好,可行,,,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大神表情,一下就给出了详细的方案,,,学习了,,谢谢,如果是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来做这种系统,出场费多高啊呢??
如果是私人高手的出场费,相对于自动化公司来说,确实比较低廉;如果是让自动化设备公司来承接这个工程,并派出专业的工程师团队或者工程师个人,出场费就高很多了。

瞎掰工程师的出场费表情:私人可以万吧两万,但是自动化公司至少需要8万或者更贵。

网友K:
这个用ERP的确要简单得duo
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B:
呵呵,其实有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并且价格巨低:
在高科技行业的公司里面,每个部门的每位员工都有ID卡,每位员工都有自己的办公区域和办公室,都必须刷卡进入办公区域进行技术研发或者产品的研发,不同的部门员工不能进错办公室。每位员工的ID卡编号都是不一样的,并且只能将该ID卡编号输入进本部门的刷卡系统,其他部门的刷卡系统不能有存储该ID编号。

所以,用没有允许开门的ID卡去打开另外部门的办公室刷卡系统的门口,是不可能的,并且刷卡系统也全部记录了进出的记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解了,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比如一张ID卡可以根据设置多个权限,大门权限最低,都可以刷进,公共区域权限低,都可以刷进,涉密部门需要更高级权限才能刷进,卡上分配的权限个数根据职位设定,,,这个有现成的系统可以采购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比如一张ID卡可以根据设置多个权限,大门权限最低,都可以刷进,公共区域权限低,都可以刷进,涉密部门需要更高级权限才能刷进,卡上分配的权限个数根据职位设定,,,这个有现成的系统可以采购是吧,,,,
门禁管理系统中,只有能开门和不能开门两个选择。至于要想让门禁管理系统,像向公司的职务等级一下进行严格划分,没有这个必要,用处也不大的。

如果你想限制各个员工,对于每个大门的开启权限进行严格限定的话,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实施起来也很简单,办法就是:每个大门都安装一个刷卡控制器,独立存储数据和控制大门的电磁开关,只有存有数据的员工卡才能开门,没有存有数据的员工卡,不能开门。你有几百个大门,就需要安装几百个独立的控制器,控制器之间可以组网和后台电脑互相通讯,开门权限的数据可以任意编辑和修改。

这个控制系统,市面上有很多硬件方案的,随便上淘宝网就能找到一大堆解决方案,并且价格低廉。很多出租房的门禁管理系统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ID卡和IC卡的门禁系统,已经过时了,就像以前工厂的ID卡或者IC卡进行上下班考勤一样,技术已经落后了。取而代之的是指纹系统或者人脸系统了,并且价格也不会很贵,而且这种系统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控制器可以连接网络,组成远程数据传输系统,在远距离的任意地域,都能随时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学习了表情,,,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

网友D:
最先进的估计是遥感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