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的忙活

楼主(2017-05-02):
五一三天假一天也没闲,厂里搞了一批二手的设备,拆成一段段的了,忙着接线搞了三天,接好线后,办保险起见,给进电处三了三个保险,结果一通电保险炸了两个,查到发现给控制电路供电的两个环形变压器初次级是通的,因为两个变压器都是初次级通的,想着不可能两个同时坏吧,有没有可能是自耦的,所以第二天又加了个空开,把变压器脱开再上天,居然是好的,再把线恢复再送电,还是短路,晕了,再把变压器脱开单独供电,变压器还是短路了,因为此机台的变压器输出是T1R1和T2R2两给输出,不确定能不能把这两个供电并在一起,又只能查线路,查完了把两路并在一起,从三相里引一相加零线给机台的控制部分供电,等变压器回了再换回来。忙活了三天,只能先用着,

网友A:
楼主真有信心,为了保险起见,加装了保险丝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呀,我从来没有加过保险。

网友C: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设备,控制AC24V变压器总是烧保险,后来把共地线拆除就好了.那设备临时的,也是旧的.

网友D:
加班辛苦了啊

网友E:
楼主加保险 真细心。
看楼主的样子,像是变压器坏了,难道2个都坏了。

网友F:
楼主有经验,加保险是个原则

网友G:
加保险放心,故障了查起来也方便……

网友H:
看来运气不好!
居然两个都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是从三相里取了一相给设备控制部分供电,两个变压同时坏也是让我觉得很怪,准备把变压器送外维修,看看拆开的情况吧。

网友I:
小心出细活

网友J:
楼主的设备看上去像台湾的,台湾的好多控制变压器初次级是自耦的,比如110V的照明是主线圈抽头的,当然12V、24V等电压也是和主线圈隔离的。

网友K:
变压器有可能坏了

网友L:
旧设备都这样,通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话说楼主你这个是什么设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确实是台湾的,AR炉,控制部分的电是从这两个变压器出来的,我也在怀疑是不是自耦,但是把变压器出线断开,接了个16A的空开,一推空开就断路跳

网友M:
把变压器低压侧断开,再试着送电还烧保险吗?

网友N:
看得晕乎乎的,没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低压侧断开了,我用了一个空开16A的,一推就跳

网友O:
挺认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