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2):
强电变频控制部分已经改正,希望大家受累给我审审其他有错误或者不合理的地方。对指正错误的师傅表示感谢。

楼主:
图为啥不清晰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传了文件,希望师傅们给我审审,有问题请指正,谢谢

网友A:
我很好奇,这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B:
你这是什么画的  控制图7拐8绕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eplan画的

网友D:
1、线号重复使用。2、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不应该出现在主回路上,应该跟接触器线圈串联。3、按钮S1/S2画法太缭乱,建议独立出来.
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热保护F1有问题,上面的F1是触点,下面的F1是热元件,热保护输出触点(上面的)最大仅能通过5A电流,通常将其串入接触器的线圈之中,绝对不可串连主电路。

此外,上面的热保护F1的编号不对,比如说“17-18、11-12”,没见过这样的标注,编号不是随便写的,热保护编号通常标为9X,例如:95-96,97-98。

网友F:
引用 网友C:
eplan画的
正版还是p o j i e版?

网友G:
什么版本,64位WIN的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线号没重复啊,你说的是连接点吧,热保问题已经懂了,S1,S2要怎么独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单独搞一个接线图吗,单独有的,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图看不了细节,审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PDF格式的文件的,下载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