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问题

楼主(2017-05-02):
一设备上用到这样的led灯,边上是配的电源,因为实际应用中不需要调光的亮度,是否可以用24v开关电源供电,不知道这种是否是恒流的led灯……

网友A:
按灯铭牌的标法,是DC24V,那就不是恒流的了;

网友B:
恒流驱动最好

网友C:
应该可以用24V供电。

网友D:
用原装适配器比较好,更何况LED灯有质保的,到时候会怪你不用原装配件的。

网友E:
没有用过。

网友A:
这是视觉系统上配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视觉系统上配用的吧?
视觉定位用的,激光打标设备……因为设备上有24开关电源,实际应用最亮就可以了,所以想直接用24v开关电源……

网友F:
用电源模块上没问题,我改过吸顶LED灯,很好用

网友A:
呵呵;如果你一直都需要的是最亮的,可以直接用恒压的DC24V开关电源供电;
视觉系统中因为不同的光照条件,所以配的LED都是可以调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你一直都需要的是最亮的,可以直接用恒压的DC24V开关电源供电;
视觉系统中因为不同的光照条件,所以配的LED都是可以调光的;
对呀!理论上来需要调光的,我们的加工产品是纽扣,机械设计的同事说不需要调光,我就想不用改变电路,直接用原机柜上的24v开关电源,功率有很大的余量……

网友A:
原机配的那个电源应当也是可调的,那个坏了?
好的话用原配的调到最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配的那个电源应当也是可调的,那个坏了?
好的话用原配的调到最亮;
原配的电源还是新的,质量怎么样不清楚,所以现在也在犹豫中要不要直接用24v开关电源.

网友A:
晕;有原配的当然先用原配的电源;还可以调节;
真的用坏了就直接用DC24V电源;

网友G:
其实开关电源也是可以调整输出电压的,不过幅度不是太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