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通信设置

楼主(2017-05-02):
附图为一个PLC的通信设置程序,哪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下? 不知道究竟说的什么意思,谢谢!

这个PLC是作为一个从站的。

1)GETSERIALCONF和setserialconf的区别在哪里?F1离、里前者是获取通信配置,后者是修改通信设置,获取的是谁的设置?修改的又是谁的设置?
2)pointertoserialconf说的是serialconf的指针,又是什么意思?还有ADR(SL1)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谁帮把这个通信程序给解释下,万分感谢!

楼主:
第一个模块数据类型转换中,“PLC“定义的是从站地址。

楼主:
上图是F1里对于get。。。和set。。。的说明。不过我真看不懂

网友A:
修改com1的串口地址,SL1这个变量与结构体类似

网友B:
通常这些设置是不会写在程序中的,从站地址、协议、波特率等设置好,不会再更改,可能你的设备需要根据现场情况设置这些信息,这段程序只修改了站地址
1、set和get是对通讯端口定义信息设置和读取,哪个通讯端口要看帮助【LinkNumber】,变量PLC是定义的从站地址
2、程序中的SL1是指针变量,包含【Bauds、Address等】
3、这段程序的意思是a、转换变量类型 b、读取通讯口数据保存在SL1 c、修改SL1中站地址数据 d、修改后的SL1写入通讯口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 第三个SL1_SET_ADDRESS为什么要变为SL1.ADDRESS 呢?move前后都是一个变量类型,为什么要这样修改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1、数据类型是一样的
2、地址不同
3、你可以试试省略2/3步,第一步【int_to_byte】SL1.ADDRESS,能否成功改写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