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2):
电机运行中跳停,检查MCC柜综保提示三相不平衡,检查电机三相绕组阻值基本一致,检查电机相间和对地绝缘都没问题,万用表量断路器和接触器没有发现异常。检查控制线路没有发现异常。我们判断可能是检测不平衡电流的电流互感器故障,更换互感器后送电运行正常。运行几个小时候又报三相不平衡。这次我们换了综保后继续运行了几个小时还是报不平衡跳。我们头大了,检查所有东西都没问题。后来一个同事提醒说以前发现接触器问题出现过不平衡跳。我们把接触器拆开发现里面的一相触点有轻微过热烧毁,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换了新的接触器后运行再也没有出现问题。
其实这个故障我们这里最近两年出现了十多起吧,都是接触器问题造成的,刚开始是走了一点弯路,现在我们是有经验了。这个接触器是不是用了10年寿命也快到了呢?

网友A:
学到了,没考虑过接触不良的问题会造成三相不平衡。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停电检查全部完好,唯独没把接触器拆开看。各种替换,最后也是更换接触器正常

网友C:
把主电断开,只送控制电,然后量三相,就能量出接触器了。一般情况下也不是说接触器每次都三相不平衡,所以还得多测试几次。

网友D:
楼主厉害
都能考虑到接触器
我这也有类似问题
看来也要去检查一下接触器了
目前我们的三相不平衡设置是20%

网友E:
接触器定期更换 很多小问题都与接触器有关。接触器的触头更换。要三个全换。千万不要换单个

网友F:
接触器也有寿命次数啊

网友G:
楼主看来是老手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 客户买我们一台设备设备上电流表显示波动很大 起初以为客户电压不稳于是加装稳压器可是装了还是不行电路检查了没松动的地方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