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2):
1)采用modbus通讯时,如果PLC作为从站,变量对应的协议寄存器是40000开始的?一直到多少截止?

2)协议寄存器的的地址和程序中的变量地址又是如何对应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主站是什么品牌,若支持IEC61131语法,地址格式就不会出现40000+
1、地址从40000开始,肯定够用,不用深究是否全支持
2、地址有可能存在偏移,我见过偏移一位的,例如上位%mw40001对于PLC中的mw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错了,somachine是从40001开始的。 您的意思是说只有在程序中定义了某个变量的具体寄存器地址,譬如%MW100或者%MX200.2,通过通讯才能相应的从40101或者40201.2读取是吧? 如果是输入的变量譬如 %IX0.2或者输出变量 %QX0.0,通过通讯不能读取到是吧?

网友A:
施耐德的HMI与PLC通讯,不能直接读输入输出,你可以通过M寄存器转一下,例如PLC的~%IW0[MOVE]MW100,HMI再读mw100
1、somochine中具体到哪一款PLC,寄存器数量是不一样的,翻看相应的产品手册
2、施耐德PLC有somachine协议,可与HMI通过变量名交换数据,若地址对应,请使用之前的excel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