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质量不错

楼主(2017-05-02):
胶合厂的砂面机用,7.5kw/1470转,长期用变频器调速到100hz使用,减速箱前段时间坏了,换了个更慢的,把频率又调高到170hz继续使用,质量还行吧。

网友A:
东元的电机我们用着也觉得不错。

网友B:
毕竟是品牌货,质量肯定过硬。话说这就是机械设计的失败之处,高转速轴承易坏,转矩下降。

网友C:
我们原来用东元的伺服,结果总在订货时断档,发现它总在改型号,于是就定台达的伺服产品了。产品总是更新,对用户就比较麻烦了。尤其是OEM用户。不希望产品总是变来变去的。

网友D:
东元电机是魏好,变频器就不怎的了

网友E:
东元的电机本来就是质量杠杠的,不过不建议在170HZ长时间运行;

网友F:
东元电机还是蛮好用的,我们大部分都是东元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概用了三天,但平时都是100hz长时间用的,变频器是富士的。

网友G:
东元的电机还是可以的!
我也用过!

网友H:
我现在空开,接触器也有用东元的,感觉还好吧,也有坏过

网友I:
这个电机是特殊的吗?怎么能到170hz普通380电机能到170吗?
我们这全是50hz.也有个别60的

网友J:
呵呵,国产先锋电机一个星期连续运行在100HZ,中间还有几天散热风机是挂掉的,一点事都没有,前提的原来的波箱坏了,临时换了一个比原来大一倍速比的波箱

网友K:
东元的电机第一次使用,出国的,没用几天就烧了,拆开看线圈没什么明显发黑。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后来就不用东元的。

网友L:
谁设计的, 设计就应该考虑过这么用啊。

网友M:
看来东元的电机真是不错呀。

网友N:
手里有个东元的变频器。。。

网友O:
高速电机轴承就会缩短寿命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呵呵,国产先锋电机一个星期连续运行在100HZ,中间还有几天散热风机是挂掉的,一点事都没有,前提的原来的波箱坏了,临时换了一个比原来大一倍速比的波箱
11楼所说的电机不错,也是变频电机吧?
没有使用过变频电机,我这可能只是个傻问题。

回3楼:工业产品是需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就算是设备制造厂,器件改型也可能涉及到图纸的变化而不便。

网友Q:
一般不是都用变频电机吗???

网友R:
变频器用的谁的啊

网友S:
是变频电机吗

网友T:
这么高的频率有检测过实际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