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 报SC

楼主(2017-05-02):
一台绞线机用的3.7KW安川616G5变频器,用一段时间就会报警SC,复位后又可以用,12个小时报警3次。轻负载,送修说没有检查出有问题,电机检查过也没有问题,求大师们帮帮忙,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查故障代码说明是什么?检查下参数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SC  负载短路;
有其它电机先换个电机试几个小时看看;

楼主:
SC报警是说负载短路或接地,可是检查没有问题线路绝缘也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台机没有电机替换,明天维修变频器的师傅过来检查

网友C:
一台安川F7-37KW使用多年后也经常报SC故障,时好时坏,觉得是控制板或驱动板器件老化引起的。
允许的话还是换台新的吧。

网友D:
功率模块坏了

网友E:
线把电机脱开看是否还报警,还报警就建议发外维修吧

楼主:
变频器已经拿走维修了

楼主:
现在把载波频率降低,暂时没有问题

网友B:
一下说变频器拿走修,又说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F:
应该是电机绝缘不良,当运行一段时间电机温度上升之后,电机绝缘下降导致报SC。而当电机温度下降之后电机的绝缘又是正常的,所以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维修人员对我说的他们降低载波频率

楼主(2017-08-19):
回复 网友B:
是维修变频器的人说把载波降低的,用了这么没问题

网友G:
我见过电机短路搞出来的SC,电机有一扎引线脱下来,和转子摩擦,破皮后报警。有时碰不到又不报。摇表也摇不出。这个也搞了好久,厂家都糊涂了。后来电机保养轴承才看到。

网友G:
我感觉和载波没关系。

网友H:
应该是霍尔坏了

网友H:
把模块拆了看看是不是pc929和四角光耦是不是坏了或者是保护检查一我之前一台也SC就是一个四角光耦pc817坏了

楼主(2017-09-28):
现在用了这么就没有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I:
回复 楼主:
把载波频率降下来就能用了?

楼主:
事实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