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2):
同时连接编程工具和触摸屏

网友A:
你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编程口连接电脑
422bd连接触摸屏
反过来也可以

网友B:
422-BD与FX1N上编程口是一样的,用法也一样;

网友C:
对于PLC这边来说,这个口不用设置,直接用。

网友D:
422BD相当多了一个编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