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抖动

楼主(2017-05-02):
13.5KV的三相异步交流电机,纯电动车使用,在速度为30-50公里/小时区间会发生抖动,速度大于这个区间则运行正常,经过实践知道,跟控制器无关,因为只要更换电机,则问题解决。我想知道的是,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可能是电机的哪些部分不正常导致的。谢谢!

网友A:
我想这与电机的低速特性有关吧。比如恒转矩特性一般都不会是从0速开始的,大多数都是在额定转速的10%以上才能做到。低速行驶,如果阻力比较大,恒扭矩特性不好,就会抖。不知道楼主的电机抖得时候速度是额定速度的多少?如果超过了10%,还抖就不好了。电机低速特性太差了。

电机的低速转矩输出特性,主要是磁场电流是否給力,材料不好,低速达不到大转矩输出的需求。

网友B:
小于这个速度时有没有测试?

网友C:
看看转子轴有没有问题
轴承磨损没有?
有条件的测一下动平衡!

网友D:
1万3千500伏的高压电动车开的一定很爽,因为一不留神就出使幂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