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2):
目前刚刚接触PLC,学习一个月不到。领导让我多看看了解伺服的运动控制算法,以后用得到,叫我多查资料,网上我查了很多有的说不同时间,不同频率的运动曲线会给电机一个稳定的运动轨迹,提高运动速度与稳定性。有T型图、V型图、一字型图等等。我在想我有没有查对,是不是就是这个。虽然查到很多这样的书面解释,我以前学计算机编程的,算法都还有一些了解,但是这个是如何运用在伺服驱动器上的?是内部的某些参数设定?例如PID一样,或者是在PLC编程通过脉冲输出实现?求大神解惑。最近查的东西蛮多,脑子处于混乱期,说的不对请纠正。
PS:用的是松下的PLC与伺服。

楼主:
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有没有好的书?求推荐几本,让小弟多学习学习。上次自己盲目买了一堆关于PLC的书,然而发现用处实在是很小。这次希望大神能推荐几本好书关于伺服电机控制和运动算法方面的。非常感谢!

网友A:
运动控制是高技术行业,又是前沿技术,就像英特尔芯片公司的桌面型计算机的CPU芯片制造技术一样,没有成熟的商用技术文章发表的,因为技术=金钱,即使有,一般都是大学的理论研究性的论文发表。

所以,真想研究成功商用的运动控制的原理和技术,只能自己付费购买工具(软硬件)去研究。就像市面上常见的6轴焊接机械手的运动控制技术和原理一样。

网友B:
如果只是学习PLC应用,这个牛角尖没必要钻,这个算是科研项目了吧

网友A:
用PLC和伺服驱动器组成的运动控制系统,应用比较简单,一般都是采用PLC厂家提供的运动控制编程指令集系统,来编制运动控制程序。
直接的说,就是拿来主义,因为PLC厂家已经研制出算法给你了,不需要你研究任何的算法,你只需要掏钱购买支持该运动控制编程指令集系统的PLC硬件型号即可。

网友C:
楼主刚学习一个月的PLC,就研究这么深奥啦!让我这个搞了3年PLC的很惭愧,其实我们用PLC,这些运动指令PLC已经是编写好的了,我们拿来用就好!除非你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那就另外一回事了,论坛有这样的帖子,你可以研究研究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7277
 小伙伴我找到那个帖子了,你可以咨询一下这位大神,他精通这个。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像松下PLC的F171那几个高速脉冲指令?就是这种集成的控制指令,然后自己用就行了么?我听同事说,我们公司做的东西都没用这个都是自己写的运动曲线。谢谢大神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去问问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算牛角尖吧?如果PLC系统集成控制指令的在工业控制上能满足要求,那为啥国外的机器比国内的好用呢?说实话都是用的一样的东西,性能就差别很还很大,估计就是在软件方面优化的好,例如这样的运动算法,虽然我才学习PLC可能连入门都算不上,但是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想要去学习,就是没有正确的方法查资料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位朋友,我刚刚看了,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贴,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像松下PLC的F171那几个高速脉冲指令?就是这种集成的控制指令,然后自己用就行了么?我听同事说,我们公司做的东西都没用这个都是自己写的运动曲线。谢谢大神解惑。
呵呵,脉冲信号输出指令也能算运动控制指令?
6楼的链接,别人可是用了价格昂贵的运动控制器呀,跟普通的小型的PLC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普通的小型PLC控制器确实是可以驱动多轴运动的,也可以简单的做联动控制,但是想做复杂的联动,基本不可能。以西门子公司的产品线为例,如果S7-200或者S7-1200可以做运动控制器来进行编程使用,那么,它推出的基于S7-300的运动控制器,还怎么卖呢?要知道,一套S7-300的运动控制器采购价格至少需要3万元以上呀,而S7-200或者S7-1200的单台售价不会超过5千元。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确实是这样,PLC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直线插补,  如果动作复杂的话,就很难完成,程序复杂,可适用性差,改动难,其次是反应慢,所以复杂动作还是要用控制器才行表情表情  感觉这个楼主,把PLC当做万能的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等你入门后,你就会发现PLC有很多局限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写了一台3个轴的机器,1个闭环步进电机,2个普通步进电机,2个气缸,动作不怎么复杂,用的是松下的PLC,程序写了一千八百多步,让我很意外!  个人感觉松下的运动控制程序满麻烦的,搞的程序老长的,占用很多寄存器!  不过总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要他用了松下PLC,没有另外买运动控制器,他也就只能用着几个指令,无非用了表格控制指令,他这个绝对跳不出这个圈子,除了这几个专用指令,想不出还能用其他的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刚刚看了大神的帖子,对于运动控制有了更多的了解。感觉收获蛮多

网友D:
现在很多国产的PLC也支持两轴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电子凸轮等运动指令,把这些指令用好来,也能解决很多问题的。

网友E:
运动控制是有专门的运动控制器的,不是PLC,编程用的也都是高级语言来的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帖子,很受教。是呀,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些自动化与驱动系统。它的结构组成,它的运动轨迹,是怎么建模的?有了这个概念,算法问题也就清楚了。楼主提出了一个不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