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2):
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个品牌的哪一款温控表可以控制升温时间的?由于产品工艺要求,要求延长到达某一温度值得时间。

网友A:
没有用过,不过可以用温控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B:
控制功率大小控制时间,温控器控制温度,两个组合。

网友C: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产品
在升温时改变其某段温度升温时间

网友D:
你把加温功率调小不就行了么

网友E:
岛电 FP93系列 功能合适。
欧陆的也比较多,好像价格贵些。
宇电的AI716应该也可以实现。

专业做温控的基本都可以

网友F:
使用程序型数字温度控制仪就可以了,网上搜一下就有很多仪表可以选择了。

网友G:
你可以考虑一下有4----20ma信号端口的温控器

网友H:
把温控器的PWM频率加长,比如,原来PWM的基波频率是0.2Hz,改成0.02Hz,然后自己通过调整去接近这个温度到达的时间

网友I:
大多数智能型温控仪都能实现,控制升温斜率,再好点能分段控制升温时间和降温保温时间,国产的几个品牌都可以。

网友J:
具体工艺可以说清楚点,用过台湾圣马温控器八段程序控制加热,是要定制的

网友K:
多段曲线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