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控制

楼主(2017-05-02):
星角控制最常见的了,电工都接触过了,说起来容易,放假前一天做好了一个控制柜已试过机,没带负载,然后到现场把线跟电机连好,合闸送电,5秒不到,碰的一声响炮,人都吓死了,结果一个空开,一个接触器挂了,大家看看,知道问题在那,先卖个关子,还是要仔细小心。

网友A:
应该是电机线圈的头尾搞错了。

网友B:
最容易出错的就是电机首尾端搞错。记得原来我厂消防泵开始运转没事,到了角星转换时就跳闸,拆开才发现接错了。倒是没炸。

网友C:
是不是 在星行为正转 切换成三角形反转了

网友D:
单从图片上也看不出个所以然,都是小问题,又不是什么高科技,楼主就别卖关子了

网友E:
5楼说的对,图上看不到什么的,说说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F:
这玩意有啥关子好卖的,就一个这都能放炮了还能有啥技术啊!

网友G:
估计是自锁没做好,短路了

网友H:
放炮意味着有短路的地方,是封星和角接触器的联鎖未能做好的原因,5秒时间正好是星转角的时候吧。

网友I:
5S不到,一般看图这么大电机,应该还没到星角切换时间。会是线圈头尾接错吗?这个情况倒没分析过,前两天也遇到类似情况,换电机(修过的)前测量绝缘没有问题,换上是一合闸就冒烟了!!

楼主:
是短路了,电机中间的一组接头竞然是通的,还是仔细点好

网友J:
感觉,电机首尾怕是最易接出问题 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5S不到,一般看图这么大电机,应该还没到星角切换时间。会是线圈头尾接错吗?这个情况倒没分析过,前两天也遇到类似情况,换电机(修过的)前测量绝缘没有问题,换上是一合闸就冒烟了!!
头尾接错,貌似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明显短路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短路了,电机中间的一组接头竞然是通的,还是仔细点好
呵呵,确实少见。我接的时候一般会看看标示。电机是不是修过

网友L:
首尾端线接错引起短路

网友M:
没有连接片的接线柱是通的这个情况没遇见过。以后会注意到了,谢谢LZ分享。

网友N:
电机本身短路了,还是接电机端子的时候接错短路了,

网友O:
放炮就是有短路的地方,还是星角转换没有互锁?

网友P:
楼主干啥去了,有没有解释啊?!

网友Q:
线接错了,没有切换成三角。

网友R:
电机本身短路了吧,要么线圈首位接错了,图片本身看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电机本身短路,是一台翻新的电机

网友S:
可能是接错了吧

网友T:
星点跟角接没有互锁导致角接时直接短路。是不是这样的楼主?

网友U:
控制主回路接错了

网友V:
边上看到了连片,难道是接线时 连片没摘,短路了。

网友W:
这种事情我也碰到过一次好像就是电机线搞错了。

网友X:
电机线圈首尾短路。

网友Y:
试问为什么不加熔断器?如果加熔断器就不会烧接触器及开关啦,现在很多人简单的用空开取代熔断器,这是不正确的,空开取代不了熔断器的作用,准确合理选择低压电器的规格及电流大小关系到电气控制的逐级保护。短路保护尤为重要.....电气控制电路要具有以下保护过压、失压、短路、过流、过载、零压、连锁保护等

网友Z:
线序错了吧,大概如此。

网友AA:
既然是没带负载控制柜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电机这边的接线问题啦。请教一下楼主你那个电机的接线鼻子是用什么压线钳压得,可否来个照片

楼主:
普通的压线钳楼上的没压过?有时图快没测下电机,是电机问题

网友AB:
个人猜测是相间短路了吧!我试过一个厂去搞维修的,星三角启动原本烧了一台电机换了台三角形接法的,3个短接片都不拆除直接星三角来接,直接跳变压器出来的总闸!对了,电机头尾搞错了也会跳闸的吗?这个一直没注意过,一般都是下面的是头吧!

网友A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在星行为正转  切换成三角形反转了
星三角切换的时候可以反转的吗???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5S不到,一般看图这么大电机,应该还没到星角切换时间。会是线圈头尾接错吗?这个情况倒没分析过,前两天也遇到类似情况,换电机(修过的)前测量绝缘没有问题,换上是一合闸就冒烟了!!
我们试过一台2.2千瓦的电机修回来接成三角形接法了,刚好换了的时候测量电流了,30多A后来问了修电机的师傅说是接错了

网友AC:
肯定是工作不细心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