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2):
客户买了一台我们的设备设备上显示电流上下波动 起初以为客户电压不稳加了一台稳压器 可是还是有波动 电路也检查了没有松动的地方 不解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问一下客户厂里有没有大功率加热设备,并且是可控硅调压PID控制的。

网友B:
建议检测一下电源的质量

网友C:
示波器呢?用示波器看看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呀,然后再分析原因。就像大夫看病,先测试后诊断。

网友D:
电流波动多大?首先应该查负载是不是有波动,一般不会因为电压波动造成电流波动,如果电压波动这么明显,一般的设备都能感觉出来,而不是只有这一台这样。

网友E:
设备负载是否平稳,是否确实存在电流波动,电压是否有波动(含该设备未开启时),同一场所其他设备电源情况如何;电流波动是不符合常规,还是在不允许的范围内?
设备功率、负荷性质、有无功率控制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好友们 今天到客户那里去了一趟 找出问题了虽然线路没有松动的地方但是线路中铜鼻子与铜棒子连接处没压好接触面积太小 今天到客户那里一看到铜棒变颜色就知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F:
这…………!应该可以避免的吧。

网友G:
有波动的时候检查负载都有神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