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7-05-02):
无刷直流电机,现在通上电之后,输入有电,输出三项直流没有电,可以判定驱动器坏掉了吗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步进驱动器?

网友B:
控制信号没加上控制器是没输出的

网友C:
这个是步进电机的驱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左面的是控制正反转的,按照说明书6.25 sv flr是控制电机转向,右边的是HU V W 相

网友D:
好像有细分开关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调

网友E:
直流无刷驱动器跟步进驱动器非常相似

网友F:
好像那种电机有8条线的,还要看其他信号的吧!

网友G:
没有控制信号应该不会动作,找说明书。

网友H(2026-02-02):
这个应该有霍尔信号反馈吧。记得还有5根线。5v+.gnd。hu,hv,hw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