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原理

楼主(2017-05-03):
  请教一下问题  二极管的导向  正到负   为什么整流桥的原理图标的正,负正好相反

楼主:
   整流模块是这样的  请大家看一下

网友A:
可以把电流当成水流考虑,水管进水口压力是正的,出水口压力也是正的,正负是相对的。

网友B:
不记得二极管的两极是如何标正负的了。
而整流桥输出的正负,是电压的正负;可以参考电流流动的方向,如2楼所说。

网友C:
这钻牛角尖的原理真的不会探讨

网友D:
可以把整流桥看做两只二极管全波整流,您就明白了。

网友E:
最基本的电子知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找  P ,N和输出

网友F:
整流桥标的是电压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