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前段时间有台变频器突然频率升不上去了只能达到5hz电机也不转 运行时就像卡死了一样用手都刨不动  测电机电阻是平衡的  绝缘也是好的  轴承也不卡  以为是变频器坏了更换了一台新的也不行   跟老变频器情况一样  最后加大输出转矩才转起来    以前转矩都是默认的重来都没有去设置过  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机有毛病了  当时闻到电机里面有一点糊臭味  但转起来过后电流正常

网友A:
是变频器有毛病,参数要设定对

网友B:
你是多大的电机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变频按照以前的参数设置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11kw

网友C:
有的变频器菜单里面有电机识别,读取电机的冷态电阻,漏电感等,从而建立最佳电机启动模型。仅供参考。

网友D:
会不会和是否带载启动有关?

网友E:
变频器回复出厂数据,用面板控制模式试一下

网友F:
要先查负载,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G: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是否要加启动力矩。

网友H:
负载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导致转矩不足;是不是设备停了一段时间再开的?

网友I:
这种情况,加启动转矩提升功能就行了。变频器里面有这参数。

网友J:
谢谢各位的回答,又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