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
fx2nc-232-adp 和 fx1n-232-bd 有什么区别,该怎么使用,能不能配在fx1s上

网友A:
FX1N-232BD可以直接插在FX1S上使用;
FX2NC-232-ADP需要转换后才能使用;

网友B:
fx1n-232-bd 是通讯板可以放到FX1S FX1N上。fx2nc-232-adp 是通讯设配器可以放到FX1S 上,但要加FX1N-CNV-BD

网友C:
与CPU模块连接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