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我按照图片上的把线就好了,但是步进电机不转,我现在还是小白阶段,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程序写了吗?PLC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晶体管还是继电器的?这个接线的最好传接线图。

网友A:
PLC控制步进驱动器接线图可以参考下图,你的步进驱动器脉冲输入端好像都没有接通电源啊!

其中PUL+接开关电源的24V+(如果你的驱动器说明书上允许接24V)PUL-接PLC的Y0脉冲输出,对应Y0的COM1接开关电源的0V,控制方向的DIR和上面控制脉冲的一样的接法。PS一般的步进驱动器是允许脉冲输入口和方向控制口接入24V的,前题是串入驱动器推荐的电阻。

网友B:
编程时候定义的脉冲跟方向,分别接到驱动器上的脉冲跟方向负极

网友C:
小伙伴你接错线了
1  驱动器的 PUL+  DIR+ 2个端子短接接开关电源的V+,不要接0V。  PUL-代表脉冲接PLC的脉冲端子串1,2K或者2K电阻(一般接Y0), DIR-代表方向接PLC的方向端子串1,2K或者2K电阻(这个你可以接Y1)  具体是哪个点,看PLC的说明书, 我看不到你PLC的型号
 接驱动器的马达线,要分同向绕组,用万用表的蜂鸣档量一下,通的的是一组,接错了电机不会动的。
2  PLC输出的端也要接24V与0V ,输出COM端一般都是接0V的,接好线之后,再编程就可以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原来你用的是三菱PLC啊   脉冲PUL- 接 Y0   方向DIR- 接Y4  PLC输出COM的端子,全部接开关电源的 V-,  脉冲与方向接PLC一定要串电阻!

网友D:
PLU+ DIR+ 接5V电源正。 DC20V接24V  PUL-和DIR-分别接脉冲和方向 第一组可以是Y0 Y3  .PLC接线 COM接0V 即可以。编上程序就能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我的PLC是三菱FX2n_32mt_001,接对线了如果不编程电机会转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没有脉冲怎么会转呢?程序肯定要写的!

网友F:
接对线了如果不编程电机会转吗?不会,你这个2N的只有脉冲指令没有定位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会转,要写入程式

网友H:
呵呵;驱动器上信号+电压都没接上;那要转起来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