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7-05-03):
仪表RTU软件测试成功,但PLC就是读不了数,D30一直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应该是MOV H0103 D10,MOV H000C D11......

HAVE  FUN !

网友C:
你做的这个程序好像是没有校验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应该是MOV H0103 D10,MOV H000C D11......

HAVE  FUN !
M8161置位了,所以每个寄存器高8位无效!
只不过他的接收字节数应该是9个,不应该是16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做的这个程序好像是没有校验程序吗?
校验码自己算出来的 04 08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仪表RTU软件测试成功,但PLC就是读不了数,D30一直为0
接收字节数为9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仪表RTU软件测试成功,但PLC就是读不了数,D30一直为0
无协议通信时和D8121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仪表RTU软件测试成功,但PLC就是读不了数,D30一直为0
考虑到回拨通信的话,那么接收字节也应该是17个,而不是16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做的这个程序好像是没有校验程序吗?
校验码自己算出来的 04 08
直接把检验写到程序里面,通过这种工具算出来的,哦,这个也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收字节我改了17依然没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接收字节我改了17依然没变化
而且你程序 时序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导一下,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做的这个程序好像是没有校验程序吗?
校验码自己算出来的 04 08
直接把检验写到程序里面,通过这种工具算出来的,哦,这个也可以啊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