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电动门电机里的

网友A:
给你看一条腿,你能猜出是什么人吗?

网友B:
好像是1815,不就是普通的功率三极管吗?!

网友C:
一点都没看清但看到了你的美手

网友D:
我看也像是1815。

网友E:
稳压电路集成电路还是怎么了?

网友F:
像霍尔传感器。

网友G:
像霍尔传感器

网友H:
电机里装的一般应该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I:
没有电机图,还有你上面的型号不清晰,怎么判断啊

楼主:
应该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J:
看到两个1815三极管,这个装在电机里的一般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K:
电动执行器上也是这样的,2个霍尔

网友L:
我看也像三极管。

网友M:
像三极管

网友N:
霍尔传感器、位置速度测量用

网友O:
写的是1815SKNCF  百度了一下的确貌似是三极管

网友P:
霍尔传感器好像是换相转换传感吧,好像用磁铁可以检查好坏,以前这样记忆的,不知对否

网友P:
看到有换相片,我理解错了,可能检测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