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看看符不符合电气标准,按这些图和一些其他简单的配图(柜面,柜体,设备清单,端子图表,设备连接图能做出柜子吗,唯独没有接线图)能做出柜子吗。感兴趣的可以研究研究控制。但是一定要提出建议,和指正错误。

网友A:
下载了,先看看再说

网友B:
专业软件画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符合不符合的,我大概也是不知道你们的 标准在哪里。如果需要根据这个来做柜子,那么你还需要一些元件的尺寸,这样才能看元件是不能放到柜子里面另外再要考虑到走线和散热等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指导。刚开始画强电部分的图,画出来了心里没底,公司也没个老师傅审审,只能这样让大家看看,指导一下,很有效的,发现了很多问题的。

网友C:
感觉元器件摆放很紧凑,都知道用什么了还不好画电柜尺寸图吗

网友D:
smart200CPU画的挺好看,初看我还以为是下载的宏了。
有个错误,smart200的以太网口不支持profinet通讯,且你的profinet还拼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mart200 的宏是在哪里下载的
西门子官网上面有, 可以让楼主代为提供。。。

网友D:
回复 网友E:
smart200的官网还真没下到,1200的我倒是下载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暂时不用这个口的,留着以后可能会用到,但是拼错了确实挺尴尬的,谢谢指导。

网友F:
我又来挑刺了!

从楼主提供的图纸来看,电路板应该是单片机,或者是PLC,无论是属于以上的哪一种,其输出的容量都不会很大,通常只能接继电器,而不宜接如接触器。但从图纸中看到,电路输出接KX,KX的线圈编号是A1-A2,KX的触点编号是13-14。
问题来了,线圈编号是A1-A2及触点编号是13-14对应的元件是接触器,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电路板输出容量不能满足,寿命短,容易坏。
如果并非接触器,而是继电器,仍然也有问题,因为继电器线圈对应的编号绝对不是A1-A2,而是13-14(4组触点),继电器触点对应的编号也不是13-14,而是1-5-9(第一组)。

网友G:
1 首页先放项目名称,设计公司之类信息
2 图纸目录
3 柜子或者控制箱的布置图,外部按钮,内部接触器空开等
4 元器件清单
5 AC380 或者AC220回路,
6 DC24回路
7 输入信号
8 输出信号

三相电没见过用ABC表示的,一般都是L1L2L3
线径没表示出来
第一页有点乱,这种方式一般是见于毕业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顺序是,封面,说明,目录,弱电原理图,强电原理图,控制元件对照表,设备连接图,端子图表,安装板布局,柜面图,柜体图,设备清单,接线图。只是发出来了一小部分而已,谢谢指导。
A,B,C,这个我改,还有后面的接线图我已经做了优化,图纸那样接的话接线工会骂街的。
线径,线号,颜色,是否带屏蔽这些我打算只放线号上去,其他在设备清单里备注一下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第一页的情况我是不是不需要那么画,直接用中断点加文字的形式说明一下就行,我觉着这样比较直观,可能不太好看和理解,但是控制原理很明确,有图纸吗发一份让我借鉴一下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我就想要这种编号规则,我现在的规则就是KX表示常规继电器,MX表示交流接触器,这个设备连接点的规则和元件的表示规则都是出自哪里的呢。这就是我想问的电气标准和业界规则啊,能详细解答一下吗,或者给我一点文字资料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又来挑刺了!

从楼主提供的图纸来看,电路板应该是单片机,或者是PLC,无论是属于以上的哪一种,其输出的容量都不会很大,通常只能接继电器,而不宜接如接触器。但从图纸中看到,电路输出接KX,KX的线圈编号是A1-A2,KX的触点编号是13-14。
问题来了,线圈编号是A1-A2及触点编号是13-14对应的元件是接触器,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电路板输出容量不能满足,寿命短,容易坏。
如果并非接触器,而是继电器,仍然也有问题,因为继电器线圈对应的编号绝对不是A1-A2,而是13-14(4组触点),继电器触点对应的编号也不是13-14,而是1-5-9(第一组)。
=================

线圈不是A1A2是1314?

网友G:
这是我们的图纸,接触器线圈是DC24的,输出模块直接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似乎懂了一些,那个连接点的规则其实是继电器触点映像的连接点,而我觉得触点映像显示出来比较难看,就给隐藏了,然后开始自己随便写的。谢谢指导,颠了一圈终于找到答案了。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懂了懂了,瞬间懂了,看来那映像得留着啊,太感谢了。

网友H:
我看完的第一感觉就是乱,建议楼主还是要分段画图以示区分,这样无论自己审图还是别人审图都很方便并且一目了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又来挑刺了!

从楼主提供的图纸来看,电路板应该是单片机,或者是PLC,无论是属于以上的哪一种,其输出的容量都不会很大,通常只能接继电器,而不宜接如接触器。但从图纸中看到,电路输出接KX,KX的线圈编号是A1-A2,KX的触点编号是13-14。
问题来了,线圈编号是A1-A2及触点编号是13-14对应的元件是接触器,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电路板输出容量不能满足,寿命短,容易坏。
如果并非接触器,而是继电器,仍然也有问题,因为继电器线圈对应的编号绝对不是A1-A2,而是13-14(4组触点),继电器触点对应的编号也不是13-14,而是1-5-9(第一组)。
=================

线圈不是A1-A2是13-14?

无论是哪一家的继电器,在产品上线圈的编号绝对不是A1-A2,A1-A2的编号只能专属于接触器线圈,以下是两种继电器的编号,上图中线圈编号为2-10,下图线圈编号为13-14。

网友F:
以下是正泰JXZ-22F型继电器的底脚图,图中2Z是2组触点,线圈对应的编号是13-14,3Z是3组触点,线圈对应的编号是10-11,4Z是4组触点,线圈对应的编号是13-14。

网友F:
以下是我以前公司进口意大利的图纸,图中线圈编号有A1-A2,也有13-14,线圈编号是A1-A2对应的是接触器,而编号是13-14的是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我会改进的,对于电气图纸没啥经验,多多指教。

网友I:
请问楼主是用CAD画的吗

网友J:
第一张图用总览好了,这么画毫无美感可言,难道是为了节省纸吗。第一张图我觉得我得画十张

网友J:
还有细节很差,就不一一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第一次画,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我改了好多地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EPLAN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下是我以前公司进口意大利的图纸,图中线圈编号有A1-A2,也有13-14,线圈编号是A1-A2对应的是接触器,而编号是13-14的是继电器:
=========
我这个是意大利柯马的图纸,都是A1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