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1000请教

楼主(2017-05-03):
在维修欧瑞E1000变频器7.5KW开关电源坏了,坏的比较厉害,模块也炸了,现在把开关电源维修好后,不装模块驱动电压电流都正常,后装上模块空载运行有轻微丝丝声,带上假负载丝丝声变大,三相电压平衡电流平衡,关掉限流后把运行频率调高,电机有抖动然后就报OC,停电测模块坏了,请问下一步怎么维修,是不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坏了?还是什么问题呢?有大师傅指导一下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别的牌子的?

网友A:
    应该是驱动部分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昨天晚上搞好了,换了一个模块就好了,估计是买的二手模块不行

网友B:
网上买的模块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