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标准件叫什么?

楼主(2017-05-03):
如图,红色圈中的。这是贴标机末端绕紧废纸用的,搜了很多名称都搜不到这个部件,是力矩电机吗?还是转矩传感器?
求用过的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机应该在机器内部吧!
这个不应该会坏吧!
这种一般都是什么总成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应该在机器内部吧!
这个不应该会坏吧!
这种一般都是什么总成套件吧!
是内部
是东西都会坏
查了下资料,不是总成套件

网友B:
看你的设备,卷取电机有可能是力矩模式运行的伺服电机,外面机械部分有点像气涨轴,如果图大一点看清楚就更好判断

网友C:
我觉得收卷电机没必要用伺服马达,用普通的直流马达就可以了,控制的关键就是要及时能够跟随主机构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设备,卷取电机有可能是力矩模式运行的伺服电机,外面机械部分有点像气涨轴,如果图大一点看清楚就更好判断
不是气涨轴,网上找了资料,应该就是个普通的机械结构

网友D:
辊,看看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