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手里有一台变频器一台电机,2块主板。用A主板的时候面板显示电流是8A,用钳形表测量电机线也是8A。
                                  用B主板的时候面板显示电流是16A,用钳形表测量电机线也是16A。
同样的变频器,同样的电机,都是空载。为什么电流会差这么大?

网友A:
你说的主板指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板,

网友B:
多大电机?什么型号变频器?16A时频率多少?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15KW电机,LS变频器是7.5KW。都是20HZ 输出都是125V

网友C:
看参数,估计有不同

网友B:
LS洗衣房用的变频器,带普通电机,电流很大。参数不改试不成。

网友D:
啊?,肯定不一样,呀!

网友E:
这样看来,此变频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网友F:
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G:
两个主板参数不一样。电机转速不一样吧?

网友H:
电机参数不一样会这样?

网友I:
我感觉跟参数有关系。

网友J:
测之前有没有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K:
LS主板有功率设定的.需要告诉你吗

网友L:
看看参数有什么不同!

网友G:
这个问题楼主不来了?还有一种情况,显示的参数是算的,不是真的。如果用一个第三方的电流表实测呢?会是什么结果呢?

网友G:
哦,楼主用的钳表测变频器的输出。那钳表是什么钳表呢?如果是普通数字钳表,也不行。用模拟的电流表可以。这个问题其实一定是哪搞错了,没发现而已。

楼主:
最近一直没有上网,感谢大家的分析!我当时测量输出电压时发现同样的频率同样的场合输出的电压有20V左右的差距,这是不是导致电流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