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如果机床上的控制系统是法那克(3轴伺服),那么这台机床上的I/O总线模块能否被其他的总线模块代替,如ASI总线模块等。

网友A:
只能用他们自家的。

网友B:
发那科是人家自己开发的系统,要改变有点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意思就是我,ASI总线想做到数控领域可能性几乎没有咯。但是数控的系统还有 西门子,欧姆龙的,这些ASI的进入难度应该要小一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控的系统还有 西门子,欧姆龙的,这些ASI的进入难度应该要小一点吧?

网友C:
ASI(Actuator-Sensor-Interface)是执行器-传感器-接口的英文缩写,它是一种用在控制器(主站)和传感器/执行器(从站)之间双向交换信息的总线网络,它属于现场总线(Fieldbus)下面底层的监控网络系统。
ASI(Actuator-Sensor Interface)是用于在控制器(主站)和传感器/执行器(从站)之间进行双向、多站点数字通信的总线网络,它由主站、从站、传输系统3部分组成,而传输系统又由两芯传输电缆、ASI电源和数据解耦电路构成。

用来做伺服控制不合适,做IO控制,人家有自己的协议。

网友D:
呵呵,现场总线,各家都有各家的技术,并且各自为政,不能互相连接使用,就算你想技术改造,也没门。比如西门子的DP总线,三菱的LINK-CC总线,欧姆龙的DeviceNet总线等等。

为什么总线领域,搞各品牌之间的硬件互相通讯就这么难?因为任何一个品牌都像霸占工业控制部件领域,甚至想垄断全世界的工控市场,而总线通讯具有唯一的专利权,用了我的总线,必须用我的硬件,把别的品牌往死路上逼,我才能做大做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非常赞同,现在大大小小的总线协议大约有几十种,独自为政。我们做ASI分布式模块还好点,通过不同的网关就可以接入他们的总线系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机器毕竟是做定位控制的,对时间精度这块要求就很高。从ASI本身的角度来说就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