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前两天中午突然接到个电话,一台自动裁布机设备750W电机转速很慢,只有不到1000转(正常使用是4000-5000)。厂里的电工都不知道怎么办,已经停产一天了,急得老板不要不要的。设备生产厂家都放假了,去不了人。我答应了下班去看下情况!

下班后到了地方,看到总共有两台一样的设备,听在场的电工老师傅介绍其中一台设备的电机转的很慢,造成无法切割布料。听了电工介绍,我先开机,在触摸屏手动模式控制电机转动,结果电机没反应。自动模式其余动作都正常,就是电机不转。开始怀疑是配电箱内驱动器或连接线路接线有松动!断电检查线路接线。都OK!
重新上电,万用表测量到驱动器电压220V,PLC给驱动器信号后R、S、T无输出,看来是驱动器有问题!因为现场没有驱动器说明书也没有驱动器厂家电话,只好记下驱动器参数与另外一台做比对。结果参数一致。
那么问题来了,是哪里出的问题?周围围了一大圈人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电工,维修,操作员还有部长厂长。。。有点尴尬!
正想把两台设备驱动器调换一下试试,发现上面的外接电位器还没确认是否正常。一量,没阻值?立马测量另外一台的电位器,7K!把好的拆下来拧到坏的上面开机试机。好了!!在场人员顿时喜笑颜开.当时已是晚上,电位器已经不好买到。遂5V和SV之间连根线,可以生产。次日再购部件!

维修方面我不是老师傅,但感觉一定要心细别慌,先易后难,逐步排查!

网友A:
5V和SV之间连根线,可以生产。次日再购部件!难道楼主给定速了,长期是5V 反馈的电压信号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实话说吧,很多制衣厂区都没有机修和电控工程师的,所有的维修基本是外包的,外包的内容甚至包括锅炉,各种的制衣设备和办公设备等等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