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D开散热孔问题

楼主(2017-05-03):
我设计一个GGD柜子,需要门板开孔如第二张图一样的散热孔。

我们家钣金设计说没干过,开不了。 干完了不是平的,鼓肚子了就。

我想问这种该直接在门板上冲小孔还是开一个大的孔装散热网。

网友A:
割孔再焊网啊

网友B:
第二张是不是一次成型的,如果多次冲会不会把冲好的孔给撕裂了。
或者是激光割的?

网友C:
多厚的板

网友D:
空的密度如何?
板材厚度如何?
太密太厚是容易搞变形!

网友E:
用威图的成品柜得了,根本不用自己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的冷轧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 我要做GGD  买什么威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的冷轧钢板
这么密集得孔激光也得先折好了在割,变形轻点

网友F:
FFU的过滤钢网,都是冲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