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线

楼主(2017-05-03):
今天检测一设备,有一段在拖链中的电缆有断线,更换拖链部分电缆,大概有20米,线原线总长度有80米。
更换完毕,直接用万用表的测量其中一根线的两端(首尾距离很近,绕了大圈)竟然不通,但短接电缆的一端(4*1.0)在另一端测量都是通的!电阻6欧,短接一端,在另一端测,此时线就有大约170米。  直接给线通电220VAC,在另一端测量215VAC,也是没问题,证明线是通的
但为什么线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是不通的!!!
真是怪事了,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线芯是断非断吧。

网友B:
20米的线如果没带负载一头220伏一头215伏有这么大的压降就不对

网友C:
估计快断了,我就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过我当时是用电笔测量,有电,不过快断开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在测量一段不长的导线时,电阻为6欧.你还说是通的,我觉得你是外行,真是对你无语了!或许我想在你的理论概念里,在测量电源线或控制线时,测的电阻是100欧或是1000欧也都是通的.只有在测得电阻在无穷大的时候,才会是不通的!你怎么不想想6欧电阻是怎么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测量一段不长的导线时,电阻为6欧.你还说是通的,我觉得你是外行,真是对你无语了!或许我想在你的理论概念里,在测量电源线或控制线时,测的电阻是100欧或是1000欧也都是通的.只有在测得电阻在无穷大的时候,才会是不通的!你怎么不想想6欧电阻是怎么来的?
我是说我当时遇到的情况,后来我检测断的位置,有碳化,但是线还是通的,只是电压下降很厉害

网友C:
还有100米的线阻我有遇到过1欧多的,比正常的大多了,好的产品我记得只有700多毫欧

网友E:
线缆内阻和材质,线径,长度,环境温度都有关系,楼主的这种情况不排除内部电缆虚接,是断非断。楼主应该多注意观察,或是提前放好备用电缆,以便应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米的线如果没带负载一头220伏一头215伏有这么大的压降就不对
大约有八十多米线,1.0。一端短接后在另一端再测就有170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线芯是断非断吧。
有两个部分,一个在电缆沟和线槽里面,一段在外面电缆拖链里,电缆拖链有二十米线,这段新换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测量一段不长的导线时,电阻为6欧.你还说是通的,我觉得你是外行,真是对你无语了!或许我想在你的理论概念里,在测量电源线或控制线时,测的电阻是100欧或是1000欧也都是通的.只有在测得电阻在无穷大的时候,才会是不通的!你怎么不想想6欧电阻是怎么来的?
有八十多米线,万用表测量这么小的电阻本就不准确,只是一个参考值,证明线是通的
一端短接后在另一端再测可就是接近170米了,这可不是一小段线了!内行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100米的线阻我有遇到过1欧多的,比正常的大多了,好的产品我记得只有700多毫欧
使用万用表测量这么小的电阻本就不准确,也就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缆内阻和材质,线径,长度,环境温度都有关系,楼主的这种情况不排除内部电缆虚接,是断非断。楼主应该多注意观察,或是提前放好备用电缆,以便应急处理。
我总感觉不是这些原因,今天遇到的电气故障都很奇怪。还没有找到具体故障点时怎么都想不通,目前在理论上还分析不出来

网友F:
如果整根线不长的话 把线子一头直接短接 一头连在万用表上 然后来回折线子就只是不是有地方虚接 同时还可以找出断点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100米的线阻我有遇到过1欧多的,比正常的大多了,好的产品我记得只有700多毫欧
使用万用表测量这么小的电阻本就不准确,也就做个参考
那也是,我是用毫欧表测,因为我做的一台设备对线阻有要求,所以专门买了毫欧表

网友G:
通电时候动一动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H:
安装在拖链里面的电缆线一定要用好线,这个不能省,以前维护桥切经常遇到电缆线的问题

网友I:
如果测量没有问题,就是线有问题;测量电压存在较大差值,说明导线很可能有问题(如果接头处连接好的话)。

网友J:
可能虚断了

网友K:
是不是处于似断非断的地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电时候动一动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通电也仅仅是驱动一个4NJ的中继,中继的触点再给PLC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处于似断非断的地步吧。
不管是单独测一根线,还是短接后在一端测量,都有共同的通路,似断非断也不应该只是一种测量方法是出现不通的情况啊

网友L:
用摇表分相测量绝缘情况

网友M:
不会量错线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没有,确认过了
现在可以正常使用,给出的信号没有错误。如果是我一个人,我会怀疑我自己整错了,还有一个同事也在现场

网友N:
什么问题呢

网友O:
带下负载就知道是不是电缆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带下负载就知道是不是电缆有问题了,。。
负载仅仅是一个4NJ的中继,中继的触点再给PLC信号
现在可以正常使用,没有什么问题。以前听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电气故障有很多解释不清的东西,好了就是好了,想不通就不想了
现在想来,想不通,还是因为不知故障的具体根源

网友P:
有多的备用线吗,最好还是换一根,拖链电缆质量还是要选好些的!

网友Q:
线缆中间有断点、但又没完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多的备用线吗,最好还是换一根,拖链电缆质量还是要选好些的!
以后注意,拖链中的电缆换过两次了,这是第三次
有什么好电缆推荐码

网友P:
回复 楼主:
有拖链专用电缆卖的,具体型号可以问下供应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好的,谢谢

网友R:
准备好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