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请问SMC PF2A703H数字式流量开关只通电源可以在显示屏上显示流量大小吗?

网友A:
只接电源可以显示流量 ,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需要设置什么吗?为什么我的流量开关就显示0啊?

网友A:
不需要设置,进出口方向不能搞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常规的气路接法应该是正向的吧?

网友B:
是的。买过一个二手的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帮助,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可以显示了javascript:vo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