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不明白db10.dbd0什么时候显示2 或者其他数  是dbx0.0到dbx3.7中其中一个点为1 db10.dbd0为1   如果2个点为1 那么db10.dbd0为2吗

网友A:
DBD0由DBW0和DBW2组成,其中DBW2为低字。
DBW2由DBB2和DBB3组成,其中DBB3是低字节。
DBB3由DBX3.0-3.7组成,其中DBX3.0是低位。

因此,当只有DBX3.1为ON时整个双字地址才会是2。如果此时DBX3.0也为ON的话,将呈现数值3。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D0由DBW0和DBW2组成,其中DBW2为低字。
DBW2由DBB2和DBB3组成,其中DBB3是低字节。
DBB3由DBX3.0-3.7组成,其中DBX3.0是低位。

因此,当只有DBX3.1为ON时整个双字地址才会是2。如果此时DBX3.0也为ON的话,将呈现数值3。
非常谢谢你,如果dbx3.0、dbx3.1、dbx3.2都是ON那么dbd0是不是7?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D0由DBW0和DBW2组成,其中DBW2为低字。
DBW2由DBB2和DBB3组成,其中DBB3是低字节。
DBB3由DBX3.0-3.7组成,其中DBX3.0是低位。

因此,当只有DBX3.1为ON时整个双字地址才会是2。如果此时DBX3.0也为ON的话,将呈现数值3。
非常谢谢你,如果dbx3.0、dbx3.1、dbx3.2都是ON那么dbd0是不是7?

CVLSAM看到这个问题要晕倒了,然后他回答是后,楼主再问dbx3.0、dbx3.1、dbx3.2、dbx3.3都是ON那么dbd0是不是15?然后再回答,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D0由DBW0和DBW2组成,其中DBW2为低字。
DBW2由DBB2和DBB3组成,其中DBB3是低字节。
DBB3由DBX3.0-3.7组成,其中DBX3.0是低位。

因此,当只有DBX3.1为ON时整个双字地址才会是2。如果此时DBX3.0也为ON的话,将呈现数值3。
非常谢谢你,如果dbx3.0、dbx3.1、dbx3.2都是ON那么dbd0是不是7?

CVLSAM看到这个问题要晕倒了,然后他回答是后,楼主再问dbx3.0、dbx3.1、dbx3.2、dbx3.3都是ON那么dbd0是不是15?然后再回答,再问。。。。
我这样问想知道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2次幂相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D0由DBW0和DBW2组成,其中DBW2为低字。
DBW2由DBB2和DBB3组成,其中DBB3是低字节。
DBB3由DBX3.0-3.7组成,其中DBX3.0是低位。

因此,当只有DBX3.1为ON时整个双字地址才会是2。如果此时DBX3.0也为ON的话,将呈现数值3。
非常谢谢你,如果dbx3.0、dbx3.1、dbx3.2都是ON那么dbd0是不是7?

CVLSAM看到这个问题要晕倒了,然后他回答是后,楼主再问dbx3.0、dbx3.1、dbx3.2、dbx3.3都是ON那么dbd0是不是15?然后再回答,再问。。。。
我这样问想知道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2次幂相加

以前玩电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2进制,10进制,16进制,现在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