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

楼主(2017-05-04):
驱动通讯模块报警,上不上使能是什么原因,下面接的是compact block ldx

楼主:
显示N#01  E#78什么意思

楼主:
旁边的这个那块不亮,这个模块是什么作用?下面插的两根光纤线去的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N#01  E#78什么意思
1号分站没通讯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旁边的这个那块不亮,这个模块是什么作用?下面插的两根光纤线去的驱动器。
伺服驱动器光纤通讯模块,正常通讯三个都亮,ok绿灯标识模块正常,都不亮只能换新的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