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在家维修一台3.7Kw汇川变频器,准备上220V电调试,然后将开关变压器二次侧的母线电压检测电路中电阻值改变,让变频器认为母线电压正常,然后上电,刚上电就跳闸,检查模块没问题,再上电还是跳闸。请问各位大神,什么原因呢?要不要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A:
用的是漏电保护器吧,换成空开试试,不好换的话就加隔离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也怀疑是漏电保护器的问题,准备用逆变器给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一般你们怎么维修后上电?接什么电源?

网友B:
在家维修380V变频器,用380V变220V的隔离变压器,倒着当升压变压器用,市电220V接变压器220V,380v接变频器任意二个电源输入接口。

网友C:
应该是用了漏电开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