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以前用火烧,损坏电机铁心,不知现在有神额好的办法?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A:
可以用烤箱加热,温度不超过180度。

网友B:
我们以前都是用原始机械的方式拆除,剪断一边的绕组线圈,然后拉另一边的绕组线圈出来。

网友C:
烘箱加热后取出或剪断一侧抽出。

网友D:
以前用加热。

网友E:
可以将一端的线圈贴住铁芯铲断,再用合适的铁条将每一槽线打出。

网友F:
拿把弯曲凿子贴着铁芯把一端的线圈凿掉,另外一头用撬棍撬,不行就上钢筋剪。碰上油漆多的出不来就进烤房烤一会再来。以前修电机就是这样干,不过现在有自动机器拆线圈。

网友G:
我以前是在一段把线和铁芯截齐后用合适的圆钢,直接用锤砸

网友H:
同意五楼的说法。

网友I:
我以前在一家工厂修过几年电机,一个人平均每天要修出2-3台电机,那家工厂机器上的电机有几千台。开始是用手动扁铲加铁锤,铲去一边后,另一边不紧就用棍子撬出来,如果太紧就用液压拉码拉出来,一般不考虑加热取线圈,如果加热可能会破坏铁芯硅钢片之间的绝缘会导致涡流电流增大。极个别电机需要加热后才能拉出线圈,加热温度一般控制在90度以下。后来就采用电锤上夹扁嘴铲,效率高很多。

网友J:
先在一端用扁铲铲掉,一般十五千瓦一下的电机都用两三个1千瓦的灯管烘烤,然后用撬杠在另一端撬出来

网友K:
我是用的角磨机切断一端
然后喷灯加热,另一端就可以撬出来了!

网友L:
电锤剪去一端,另一端抽出

网友M:
大家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