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走通讯呢

楼主(2017-05-04):
请教各位大神,已有的设备有:西门子CPU315-2PN/DP 和西门子触摸屏TP1200PN 和 海为PLC  走以太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海为PLC是走MODBUS TCP协议,而西门子以太网是走TCP/IP 这两者要怎么通讯上?我想把海为PLC上面的数据传给西门子触摸屏上面去要怎么弄呢?

网友A:
Modbus TCP的意思是 MODBUS over TCP/IP 也就是基于TCP/IP的Modbus协议 属于应用层协议。所以理论上说只要两者都是标准的ModbusTCP协议的话是可以读写数据的。
但是西门子的触摸屏在实际应用中对于一些官方不支持的PLC进行通讯的时候都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所以你这种情况建议你先用西门子315作为主站,海为PLC作为Slave 然后把海为PLC上要通过触摸写入或者读取的数据用西门子315作为中转。再通过西门子和触摸屏之间通讯,对海为PLC进行间接的操作。
这样做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最简单的方法。此外由于Modbus TCP本身协议的局限性,触摸屏对海为PLC的数据操作可能会存在较长的延时(100ms以上)

网友B:
modbus转dp
连接到总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海为跟西门子315怎么走通讯呢?要转接头才行不?MODBUS TCP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有做过这样的案例么?MODBUS 转DP需要这个转换接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做过这样的案例么?MODBUS 转DP需要这个转换接头吧
有现成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海为跟西门子315怎么走通讯呢?要转接头才行不?MODBUS TCP ?
直接用网线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C:
三个硬件用网线接到交换机连一个网段,300plc和海为 modbus tcp通讯,触摸屏读取300数据就行了,以太网是一条公路,上面可以跑 货车 轿车 suv mpv (各种以太网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300可以走MODBUS TCP么?它支持TCP/IP,没有说支持MODBUS TCP

网友C:
博途v13sp1 带有modbus tcp pn的库的,数据量不大你也可以用以太网自由口通讯呀 自定义协议,就是两边都编写程序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那个通讯需要能支持的CP343才可以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现成库,就是没有。。。你也可以通过对modbus的理解自己来写报文,把MODBUS针插在TCP/IP帧里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