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威纶通HMI要使得按钮失效,可以在”安全“里设置,但是只能设置一个条件,我想增加条件的话,可以怎么办?通过宏指令还是什么其他的方法,求赐教,谢谢!

网友A:
听你的意思是 只能设置一个条件是吗?这个用宏指令和PLC上做个逻辑都是可以的。我建议还是PLC上做来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意思是 只能设置一个条件是吗?这个用宏指令和PLC上做个逻辑都是可以的。我建议还是PLC上做来的靠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威纶通HMI,情况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我有个按钮buttonA,可是通过它的属性设置在LB1位为On的时候buttonA失效,但是并不能通过属性设置成LB1位为On且LB2位为On时,buttonA才失效,我现在想在多条件成立时,使得按钮失效,该如何做?

网友A:
回复 楼主:
首先,你用宏指令肯定是可以做到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触摸屏带了PLC的话,你可以不使用触摸屏内部的变量寄存器来判断,而是使用PLC内部的寄存器来判断。
但是如果你只能用触摸上的寄存器的话就只能用一个其他的变量来控制了,比如LB3=LB1 and LB2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用宏指令肯定是可以做到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触摸屏带了PLC的话,你可以不使用触摸屏内部的变量寄存器来判断,而是使用PLC内部的寄存器来判断。
但是如果你只能用触摸上的寄存器的话就只能用一个其他的变量来控制了,比如LB3=LB1 and LB2  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B:
@知道一点:

既然设计了,为什么要它失效?
就为了尾款,可以设置密码,或在PLC里程序解决

(将重复帖里的回复搬过来了,楼主,一个内容请不要重复发帖——jin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一点:

既然设计了,为什么要它失效?
就为了尾款,可以设置密码,或在PLC里程序解决

(将重复帖里的回复搬过来了,楼主,一个内容请不要重复发帖——jint)
估计有可能是防止误操作,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C:
还是在PLC上实现吧;

网友D:
PLC设置密码加时间锁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E:
如果要实现你举的例子那样,完全可通过plc的程序实现,在plc里面写:当lb1为on且lb2为on时,则lb3为on.然后再在触摸屏改属性当lb3为on时,按钮失效。

网友F:
我们是通过宏指令写的权限程序来控制按钮的,比如说某个按钮只能LIVE3级以上的权限才能按,那在012级的时候就不会显示那个按钮,或者灰色不让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