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西门子343模块和153模块通讯,两个SF常亮,RUN常亮,请问是哪儿出了问题
在线等,跪求各位大神解答,谢谢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343模块和153模块通讯,两个SF常亮,RUN常亮,请问是哪儿出了问题
在线等,跪求各位大神解答,谢谢哦!

请先贴出模块诊断信息,然后再来谈后面的事情。

HAVE FUN!!

网友B:
连线诊断一下就知道了,BF灯有没有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提示外部错误,是不是哪儿连接有问题啊?

楼主:
附带外部接线和程序,菜鸟请教各位大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SF灯和DC5V,RUN灯亮

网友B:
双击带叉的模块,可以看到详细的模块诊断内容,你试试看

网友C:
没装通讯程序 那个PN IO 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