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一台易能75kw变频器电源电压升高,致使主板上的一块14脚贴片ic烧毁,型号残缺  哪位大侠知道的告知,根据残缺的型号,好像是lm339,但不能确定。

网友A:
339的供电特殊。

楼主:
是339吗?能说说怎么特殊了  静候!!!

网友B:
回复 楼主:
输出脚看有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C:
关339什么事,实际是324

网友D:
同意是324或类似四运放电路,确认工作电压如超过30V,就选别的运放。如果这个板子上还有别的四运放,可直接按照其型号更换。

网友A:
回复 楼主:
lm339供电是3,12。 lm324供电是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