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请教大神们,安装了西门子STEP7_V55 SP2 是英文版的怎么弄成中文版?需要重新下载吗?跪求帮忙!!!!

网友A:
option-----cust....-------language------chines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tion-----cust....-------language------chinese
你这是200的软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tion-----cust....-------language------chinese
你这是200的软件吧
你也只能试一试,不行换一个中文的,我记得5.5有中文的

网友D:
我记得v5.5在安装时可以选择安装语言的  安装过后那么该就不晓得了

网友E:
你必须安装Step7 V5.5中文标准版才可以显示中文。如果你不幸安装的是Step7 V5.5专业版,那是无法通过设置来设置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