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轨平板电动车

楼主(2017-05-04):
一台有轨平板电动车,采用单相380V供电实现正反转,停车时有制动。现在出现按按钮不动,检查有一接触器主触点烧坏,更换后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启动都很困难。一但启动后行走又正常,现检查其他元件又没有损坏。该从哪里排除故障?

网友A:
是不是制动系统有问题,启动时制动系统没有及时松开就会造成启动困难,启动速度上来后就不明显了。

楼主:
图中的DZ和YJ元件在现场的电箱没有找到,不知道与他们有没有关系

网友B:
估计你的刹车有点问题,有时候是刹车没打开,如果没正常打开电机的启动电流会比较大,这就是你原来主触点烧坏的原因

网友C:
你的主电路没有,只是控制部分....最好把图纸完整上传上来让我了解下,才能发表分析意见。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吗?

网友D:
这种接触器控制的电平车,接触器很容易坏 的,建议用电子控制器那种。

楼主:
E1和E2就是主电源,单相380V。

楼主:
没有机械刹车,所有的电气元件都在这里。380V电是通过随车带的升压变压器(42V/380V)升压得来得.刹车靠电机自身得线圈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三相异步电机就没这么复杂了

网友E:
检查制动线路,启动前还是有些制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就是完整图纸,外接了一个启动用得变压器和启动电容

网友F:
起车时测量三相电压,怀疑有虚接现象。轨道接触不良等

网友G:
图看着还规矩,这线路接的

网友H:
线路太乱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