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一台变压器 输入220V 输出6000V 容量2000VA 回路中只接一个33千欧的纯电阻  不到半小时变压器烧了 是我选的变压器容量不够吗?   注变压器输出出六个头子分别是从1000到6000六个  不是六个输出端一起用 每次用的时候只用一种档位要么1000要么2000  每个档位对应一种阻值的电阻反正回路电流控制在0.1A  1000v,2000v,3000v,时候都没问题用4000的时候就烧了 求指教是容量选小了吗  容量不就是输出电压乘输出电流吗不应该小啊

网友A:
我认为:对于抽头变压器,总容量是所有抽头输出加起来的总和,并非是每一个抽头都可输出一个总容量,也就是说单一抽头输出绝对小于总容量,否则就是超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对于抽头变压器,总容量是所有抽头输出加起来的总和,并非是每一个抽头都可输出一个总容量,也就是说单一抽头输出绝对小于总容量,否则就是超载。
这要看具体情况,不一定都是这样的。关键是看变压器的说明或咨询厂家,输出电压达6000V,也有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击穿短路后烧坏。

网友C:
有 可能是存在一个非常小的概率,你的电阻不是少断而是烧短路,或是安装时候装错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烧的是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咨询咨询厂家

网友D:
烧的是变压器,但电阻耐压是否够,有无过流保护措施;1楼说的输出功率也有道理。
而变压器本身耐压,比如空载试的情况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阻耐压也够 从客户那找了一台旧的15kva的换上使用正常 想买个新的变压器给他们换上 不知怎么选容量了 是我以前的容量小了吗 烧的是出六个头子的 就得是只出一个头子的 我想直接换一个只出6000v的变压器容量该选多大

网友E:
先看变压器空载电流,持续时间下没问题再接负载。电阻没烧,变压器烧,或许是变压器次级线圈耐压不够,击穿所致呢。

网友F:
要检测输入电流是否正常,变压器如果发热严重肯定要烧,电流大?容量小?击穿?都有可能。

网友G:
给变压器输出端接一个2A的单P开关

楼主:
今天同事在国外把变压器打开看了输入端烧的  变压器的上端接的是0到250V  2000Va的调压器 变压器输入端烧是什么原因怪了

网友H:
电阻没坏,变压器坏是否线路出问题了,变压器输出电压到引线的耐压值也要高了,不能用普通的导线

网友I:
电压变了电阻一定电流是会跟着变的。

网友J:
烧的是初级还是次级?
运行时实测一下电流吧!

网友K:
估计是变压器容量不够了吧,不是每个抽头对应的都是2000VA的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J:
烧的初级

网友L:
应该是变压器选型问题,输出负载没有变化的状态下,容量会随输出电压升高也会要求增大。变压器容量不够电流过大烧毁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变压器选型问题,输出负载没有变化的状态下,容量会随输出电压升高也会要求增大。变压器容量不够电流过大烧毁的。

同意。不知是否是隔离变压器,发热严重烧坏的

网友N:
根据描述,烧初级很明显是容量不够,过载导致烧毁。如果是绝缘击穿,应该能观察到次级线圈烧坏的情况,很可能是变压器容量虚标。2000伏安的变压器,满功率时220v下,初级输入电流正常应该超过9安,可以观察初级电流。

网友O(2017-06-09):
回复 楼主:
可能的原因有超压,次级负载过重,或短路,再者变的质量问题,有一次自已绕变变插片时将线圈插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