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有一台国产变频器单相输入,三相220输出。带铣床一台,电机3千瓦,一台车床,电机3千瓦,用一台停一台怎么接线,怎么样手动切换谢谢

网友A:
三相220输出的变频器能否上个图看看

网友B:
变频器出线接2个接触器再到电机

网友C:
输出用两个交流接触器互锁控制两台电动机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变频器后面不是不允许接接触器吗。用倒顺开关手动分合可以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变频器后面不是不允许接接触器吗。用倒顺开关手动分合可以吗,谢谢
也没有什么不准,只是不建议而已。用倒顺开关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手动合好之后再启动变频器。其实再买一个变频器能花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变频器后面不是不允许接接触器吗。用倒顺开关手动分合可以吗,谢谢
不是不可以,要理顺关系,先接通出线侧接触器,变频器再启动运行

网友F:
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是不允许切开负载的,照这个思路进行切换电机的话,就要在变频器的进线端加耻接触器,先断电,再切电机,再送电。

网友G:
变频器输出侧加二个接触器,记得要互锁。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是不允许切开负载的,只能在电机停下时再切换。所以变频器运行和接触器切换一定要做连锁。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H:
变频器输出加接触器转换即可。但是,必须注意,两接触器互锁。同时只允许一台电机运行。而且,不允许运行状态转换。切记。

网友I:
用接触器分下呗,用那台就吸合那个接触器。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接触器是针对单机传动,就怕误操作,运行时如果变频器输出接触器突然动作,对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组件不利,会损坏。

你的问题是一带二,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极,而且是分时工作。所以,变频器的输出必须带两个接触器,分别作为输出线路的切换。条件就是变频器不运行状态,对两台电机进行转换。做好保护,运行时,接触器不能操作转换即可。

网友J:
带硬件互锁的接触器;

网友K:
倒顺开关怎么做保护?这个在运行状态是不允许切换输出端负载的,必须先停机,然后切换,才能再启动!

网友H:
回复 网友K: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倒是很容易的,用开关量信号进行参数化的控制即可。逻辑保护在软件里做。包括两台电机的停机切换,都可以通过PLC的逻辑控制去完成。

网友L:
变频器输出的线电压是220V,那么电机原来是星形接法要改为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