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新手用伺服,3U-32MT控制MR-JE-20A.

ld m1
and x5
ddrvi k999999 d18 y0 y3

ld m2
and x6
ddrvi k-999999 d18 y0 y3

ld m3
dzrn d14 d16 x4 y0

X4、X5、X6感应器全部有信号,D18=5000,触发M1,电机前进;但是触发M2,电机不转!!

请问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用负数执行相对定位指令时脉冲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负数执行相对定位指令时脉冲发不出来?
伺服驱动器显示的数值不变化的

网友A:
驱动器显示不变化,说明没收到脉冲,PA13脉冲形式设置成了什么

网友B:
设置成脉冲加方向,然后驱动器还要设置成支持正反转才可以

网友C:
三菱的没用过  用台达的plc加台达伺服设置成AB相控制方式  ddrvi 负脉冲是可以反转的 , 如果设置都对 你看下m8029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了PA13,脉冲的形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显示不变化,说明没收到脉冲,PA13脉冲形式设置成了什么
设置PA13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没用过  用台达的plc加台达伺服设置成AB相控制方式  ddrvi 负脉冲是可以反转的 , 如果设置都对 你看下m8029
是设置错了,重新设置PA13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搞定了

网友A:
PA13默认是正反转脉冲,FX的定位指令是脉冲加方向,所以要改PA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