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楼主(2017-05-04):
gx developer 有64位的吗?win7 64位怎么安装?

网友A:
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B:
下载到电脑桌面上,,解压之后有 点击应用程序安装

网友C:
这基本淘汰,现在都是用GX works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基本淘汰,现在都是用GX works2~~

只要还有一个日本人在用,就不会淘汰。

还GX Works2,最终全部送你们上GX Works3。

网友E:
安装了8.103h的,64位win7

网友F:
二楼正解

网友G:
官网下载软件,里面有安装说明,序列号百度搜一下即可!

网友H:
使用gx works2吧,在win10上面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