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离小区70米左右有一口井,现在要用这口井,控制柜在小区地下室泵房。现在我想加液位继电器来探测井里有没有水,防止烧水泵,不知道液位继电器的探头能不能接这么远?

实在不行就只能把液位继电器放到井跟前了,只把开关信号接会控制柜。

虽然距离只有70米,但电缆估计过百米了。

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网友A:
这个还真好清楚

网友B:
长度长了 计量准确率肯定下降
要是就是开关量 就没事了

网友C:
我厂里现在在用的,我粗数下大约150米,没问题

网友D:
看你用的是什么液位信号,浮球没问题
能发个资料吗--液位继电器

网友E:
我搞过,用的是不锈钢电极放在山上的水池中,用的架空电线,控制部份在山下的水井旁。距离在100米左右,可以使用。控制部份是自己做的,用的是晶体管。液位继电器用的也是晶体管,我在其它地方用过距离有300多米(酒店环境,没有什么用电设备的干扰),曾出现继电器乱跳的现象,后来在液位继电器接电极处并电容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的是什么液位信号,浮球没问题
能发个资料吗--液位继电器
就普通的液位继电器,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主是井太小,用浮球的话容易碰到井壁上及水管上,井口直径大概50公分左右,太小了,浮球障碍太多,所以就用液位继电器

网友F:
用电极式液位继电器,用过50米的,未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的是什么液位信号,浮球没问题
能发个资料吗--液位继电器
就普通的液位继电器,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主是井太小,用浮球的话容易碰到井壁上及水管上,井口直径大概50公分左右,太小了,浮球障碍太多,所以就用液位继电器
浮球式的也很多种,液位继电器也不是一种,关键在所选“液位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的是什么液位信号,浮球没问题
能发个资料吗--液位继电器
就普通的液位继电器,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主是井太小,用浮球的话容易碰到井壁上及水管上,井口直径大概50公分左右,太小了,浮球障碍太多,所以就用液位继电器
浮球式的也很多种,液位继电器也不是一种,关键在所选“液位传感器”的选择
用液位传感器的话太贵,就是想用普通的电极式液位继电器,就怕三个电极传不了这么远

网友G:
液位继电器不好用,劝你用浮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液位继电器不好用,劝你用浮球
我也想用浮球,但是井太小,空间限制,用不了浮球

网友H:
液位继电器一班为电阻式,所以你说的距离不是问题,但电极不是很好做,容易锈蚀后导致工作不正常,寿命不长,

网友D:
浮球种类也有多种,即便你说不能用的也可以用。
下册用水流开关,带输出的水压表,互感器……
放宽思路解决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们400*400*900的桶都用浮球,效果杠杠的

网友I:
继电器是开关信号 几万米也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J:
应该可以吧,我们的也差不多近百米。

网友K:
仅考虑线长,不会有事。距离远了主要是抗干扰。楼主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L:
试过就几米这样的电极的,乱动作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液位传感器只是一个统称,浮球也属于其中之一
不管用什么水泵,这液位信号的干扰要考虑怎么解决
你可以用电极式的试试,不好用再改浮球,也就增加10元钱(还用那个液位控制器)

网友D:
买这样的浮球

网友M:
可以的,200米都试过

网友N:
用欧姆龙61F-G液位继电器在1km内都可以,过去公司电镀自动就是用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这样的浮球
谢谢,我看看

网友O:
我在原焦化厂接过一个自动排水的电路,液位继电器用德力西的YB714,电缆用一根长度100米的三芯橡套电缆,电极用硬铜线自制,使用三年多,目前还在用。除了电极有点锈,其他一切正常,建议使用不锈钢电极,距离过长,可以使用带屏蔽的三芯线。

网友P:
用上海凡宜的连杆浮球开关啊,塑料的不会腐蚀

网友Q:
高端的NET网络的考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