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纤传感器

楼主(2017-05-05):
公司设备上用的光纤传感器在使用了进8年后发现灵敏度下降,直接体现是光纤放大器上显示的实际值降低。但是同样情况的一台设备使用正常,我想问的是传感器老化?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A:
同样情况的那个型号一样吗?使用时间一样吗?环境一样吗?
重新设定一下试试

网友B:
光纤传感器是测什么的呢?我们这边开棉机上也有光纤传感器是测棍子距离的,由于棍子表面锈蚀会导致测量距离偏差,需要定期打磨测量面,保持测量面光洁。

网友C:
清洁一下光纤头,或者直接用光纤切割器切掉一段。当然也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磨破光纤表面漏光的情况。这玩意儿不复杂,直接拿一小段连接发光受光,就可判断出是光纤还是放大器的问题。

网友D:
光纤头与放大器插接不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剪掉一块重新插接。

网友E:
光纤嘛,看看有没有垃圾挡到光线了

网友F:
光纤头有没有破损?

网友G:
光纤用到一段时间也会老化的,可以把光纤头截断再试试看

网友H:
光纤是有衰减的,不可排除

网友I:
剪掉一节光纤管灵敏度可以提高一点

网友J:
位置变化
光头被污染
放大器进线松动或者不到位

楼主:
光纤头一直在做清洁的,我截去一段光纤试试,重做下与放大器的连接,谢谢各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