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I电缸用devicenet和PLC进行通讯,怎么设定电缸驱动器和PLC交换数据的地址

楼主(2017-05-05):
使用基恩士PLC走devicenet控制IAI电缸,PLC这边我已经设定好输入输出I/O,请问电缸那边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A:
IAI有专用驱动器吧,好像就跟控制电磁阀一样,输出开关量到驱动器就可以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不是用开关量控制的,用的devicenet通讯控制,但是电缸那边不知道怎么配置

网友B(2018-04-04):
有专用的控制器,和专用的设置软件,CC LINK是这样的

网友C:
IAI电缸的驱动器要带devicenet通讯卡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