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5):
三相设备,其中A,C两相有电流互感器。
如何计算第三相 B 相电流?
是不是需要知道负载大小?
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假设B相电流小。
如果缺相,假设B相缺相。
如果三相电流都不平衡.

网友A:
拿个钳形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计算的值与实际值肯定有偏差。

网友B:
可通过向量或者将两相电流合成第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