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5):
2台丹弗斯变频,控制进瓶输送及压盖两个同步电机,求频率同步原理?
真心求教!谢谢。

网友A:
这个线路不难,一台输出信号控制另一台。
这个要求比较低的场合用吧,
同步要求高的要用编码器。

网友B:
这是稳态的同步控制。速度变化时,不能同步,速度稳定时可同步运行。

网友C:
这个不难理解吧,变频器实际是工作在简易的伺服模式

网友D:
看了头大,旋转一下